怎样合并不同的net?

楼主(2008-07-28):
想把不同的net合并成一个,该怎样合并啊,请高手指点,谢谢了!

网友:
什么意思?能说详细些吗?

楼主:
板子上有两个地,一个GND,一个P_GND,这两个是一样的,想合并成一个GND,不知道怎样去合并

网友:
如果只在PCB上合并,可以通过修改网表的方式,查找P_GND批量替换成GND即可。
如果通过原理图,直接改名就可以了。

楼主:
原理图上修改可以,现在是布线已经差不多了,有没有什么简便方法呢,在allegro中直接修改属性之类的

网友:
可以,用Net logic试试。
其实改网表最比较安全的办法。

楼主:
net logic下的rename好像不起作用,只能先remove,再加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