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2007启动慢(约需15分钟)

楼主(2008-07-28):
各们高人指点一下,为什么有时pads 2007启动慢(约需15分钟),开启后,操作一切正常,就是只是起动时超慢,为什么啊!指教!

网友:
怎么会那么慢呢?楼主机器是什么配置啊?可能是中毒了吧,杀一下毒,把磁盘的碎片整理一下,应该就可以了。

楼主:
电脑配置绝没问题,电脑基本是新的,配置3.0的双核+1G内存+独立显卡的,我认为应是软件在对系统的设置上有问题,而且是好几台电脑(华硕、DELL、联想)都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后来基本都是重装系统才搞定,但每次都要装系统,郁闷啊!

网友:
系统变量有没有指定LIC啊,有没有定HOME啊,我的旧电脑都可以很快啊,还是P3的呢

网友A:
应该是你的电脑没设置好PADS里的系统变量参数,重装设置好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你的电脑没设置好PADS里的系统变量参数,重装设置好看看,

請問你是如何設置PADS里的系统变量参数的?

PADS里的系统变量参数是什麽?能否介紹一下概念?

网友:
你的环境变量里有别的东西,没有第一个直接指向你的有效license文件,因为软件会一个一个的验证直到找到有效的license,所以会特别的慢,要不就是你设定了网络license服务器,

网友:
我的pads2005也是这样不过没有10分钟,大概5分钟左右,已经等得我受不了了!

网友:
那启动的也太慢了,是不是源文件有问题,重新下一个试试.

网友(2009-12-15):
顶一下,希望哪位大侠介绍下具体方法,谢谢!

网友:
License 系統變量沒有設定正確以至pads用搜尋方式所以花費相當長的時間,或是license太多沒有正確指向..

网友:
各们高人指点一下,为什么有时PADS 2007启动慢(约需15分钟),开启后,操作一切正常,就是只是起动时超慢,为 ...
引用 楼主:

    彻底卸载 再重装 软件基本2  3十秒钟内打开

网友:
重新下载一个版本的不就行了 你那个版本不好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把licensefile.dat 文件 复制到C:\Documents and Settings\All Users\Application Data\pads\2007\就可以了。启动就会正常的了.

网友(2011-09-15):
    我的启动要1分钟,正在找答案。

网友B:
15分钟楼主也能等  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B:
15分钟楼主也能等  佩服

把环境变量
MGLS_LICENSE_FILE设为安装目录下的\LICENSE.dat

网友(2012-02-01):
要把环境变量放在第一位,因为他是每个检查一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