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6大面积覆铜时会卡?换种模式试试

楼主(2008-07-28):
如图:
而且这种模式覆铜在细节上的效果比hatched更好

网友A(2008-09-28):
可是为么有的厂家不建议用这种方式?
我们在深圳的一家供应商就要求用线的。

网友(2011-08-26):
引用 网友A:
可是为么有的厂家不建议用这种方式?
我们在深圳的一家供应商就要求用线的。

第一种模式为AD6以上版本支持的功能,为实心填充,非网格状
第二种模式是所有版本都支持的,为网格状
使用第一种模式的覆铜,在低版本下是显示不出来的,为避免加工时用的软件版本为低级版本,所以尽量使用网格状覆铜,如果想形成实心的,可以把网格线宽和间距设置同样的值即可
我也是初学者,还需多学习。。

网友(2011-10-05):
楼上高见。。实心覆铜在PROTEL99SE中是不可能被显示的。。也就是PROTEL99SE 不支持此种覆铜。。而很多的制版厂还是使用的PROTEL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是为么有的厂家不建议用这种方式?
我们在深圳的一家供应商就要求用线的。

因为这种不支持protel 99se,用这个做出的样品,在protel 99se上不显示铺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