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生成ARTWORK的正片与负片有什么区别呀

楼主(2008-07-28):
请问一下生成ARTWORK的正片与负片有什么区别呀

网友A:
通俗一点讲,正片就是你看到的就是实际的铜皮,负片就是你看到的就是没有铜皮的部分了。

网友:
正片就是,所见即所得,负片相反。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俗一点讲,正片就是你看到的就是实际的铜皮,负片就是你看到的就是没有铜皮的部分了。

正片是在GERBER中有显示的部分在ETCH的时候 ,铜皮保留。
相反,负片是在GERBER中有显示的部分在ETCH的时候 ,铜皮不保留

这个ETCH在正片的走线层,是指画的线和shape等,你看到的部分就是有铜的地方。而在负片层,ALLEGRO软件中是用ANTI ETCH线作为shape与shape间的分隔线,负片层铺好铜后,有ANTI ETCH线的地方是没有铜的,而无ANTI ETCH线即有铜的区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