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增加off-page的intersheet时跳出的错误提示

楼主(2008-07-28):
我的intersheet reference一直加不上去,在增加off-page的intersheet时跳出的错误提示错误如图,这是什么错误?

楼主:
刚刚搞清楚了,主要问题在于orcad没有自动计算你的原理图页数,你可以看看title block中的页码指示,都是1 of 1,可以双击的title block
编辑pagecount 和pagenumber,对应好后就可以重新再annotate就OK了,orcad操作这方面确实很多已经落后了。用了一段,至少在原理图
编辑这块,操作太差了,还比如库的提取,还要转个弯实现,真不知道后面用仿真时能不能让我觉得学它是值得的。现在的PADS logic可以直接
打开orcad的原理图,甚至可以直接从里面转库过来,不知道orcad这种不思进取最后会不会在夹缝中寞落下去,至少我现在介绍新人学习时,
还是建议他们用PADS。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刚搞清楚了,主要问题在于orcad没有自动计算你的原理图页数,你可以看看title block中的页码指示,都是1 of 1,可以双击的title block
编辑pagecount 和pagenumber,对应好后就可以重新再annotate就OK了,orcad操 ...

orcad也可以自动计算页数和页码的,orcad已经比较完善了,当然说他不思进取也可以这样讲

楼主:
现在orcad的bug比较多,或者说还有好多近年出现的需求没有及时加进去,相对于其他软件的进步,orcad在后退,cadence现在不想做orcad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