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问一个off-page的问题?

楼主(2008-07-28):
orcad的offpage,如果在本页也有连接的话,能不能也标出来呢?不知道有没有相关的设置哦,有时本页有多个连接时,不显示本页,其他人看原理时有可能也会花时间找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orcad的offpage,如果在本页也有连接的话,能不能也标出来呢?不知道有没有相关的设置哦,有时本页有多个连接时,不显示本页,其他人看原理时有可能也会花时间找哦

好像不支持,本页连接通常都是用相同的网络名或者直接连接,你选择整条网络就看到了

楼主:
问题不出在我自已看,如果给测试部门原理图纸,只能给PDF格式,那样他们就有意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