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铺铜时安全间距是在哪里设置的?

楼主(2008-07-28):
我用的是DXP 2004,铺铜时安全间距是在哪里设置的?

网友:
最简单的就是:在rule中直接把全局的间距设为你想要的就可以了,铺完再改回来!

楼主:
只有这种办法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有这种办法吗?

  还有就是在规则里面设定你要铺设网络和其他网络的距离!但是要设好优先级,否则他的间距还是按最小的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