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C滤波电路?

楼主(2008-07-28):
就是最简单的RC低通滤波电路,一个电阻一个电容那种
是不是电容端一定要接地呢?

我现在在电话线上传输20hz的信号,因为想滤掉50hz的干扰,就加了个RC滤波,但是没效果.
是因为电话线48V不接地的原因么?

网友:
20HZ和50HZ太接近了,效果肯定不明显.这个技术上较难分离,实际电话线的频带是300~3400HZ,不论20还是50在电信的局端已经衰减过了

网友:
就技术上来说,有源滤波器可以实现.RC滤波器基本不用考虑

楼主:
谢谢!
要么我直接买个有源滤波器算了

楼主:
能推荐下滤波芯片么?

楼主:
询了下价,滤波芯片真贵
得了,我还是自己运放搭搭算了

网友(2008-08-29):
明智的想法

网友:
用filter 設計軟件就可算出你要的數據....

网友:
分享出来好让新人学习一下,楼主!

网友:
RC电路其实就是积分电路。计算出该系统的阻抗特性关系。很容易找到截止频率的。
用spice或者ADS搭个电路进行AC扫描下也可。

BLM21PG221SN,看下这个filer,

网友(2009-03-14):
有源滤波。。。。。。。那你的电源要取36V的电话线电压?  不一定稳定额。 另外,为必要滤波,建议使用带阻,因为的你噪声频率很明显而且稳定。  一个低通 一个高通,可以很容易组合成带阻。

网友(2009-07-05):
这个不是很懂、

网友(2010-01-22):
RC主要是虑低频波,你是要虑掉还相对你要使用的波中偏高点频率的波,肯定是没什么效果的!不防试下电感!

网友:
基本上很难滤掉,可以试试椭圆的,用运放来搭

网友(2010-03-16):
用个50HZ的陷波器不就可以了

网友:
RC在实际中真正用的滤波的情况好像并不多。用在T时间常数沿时感觉多些

网友A(2010-05-14):
强烈建议这位仁兄看一下filter的设计方面的资料!

网友:
我也用到RC做滤波,不过是高通截止频率是10HZ,没实际搞过电路,大家帮我指下,可能出现的问题吧。谢谢。

网友(2010-07-15):
建议仁兄用lc再搭建运放试试,效果会更好

网友(2010-08-22):
离太近了,需要很高阶,不好弄

网友:
都是高手!~~~~

网友(2010-12-08):
回复 网友B:

是安捷伦的ADS吗?那个仿真这个应该狠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nod

网友:
无源滤波应该特别注意特征阻抗的选取; 这个非常的重要 要不然真出不来

网友(2011-04-24):
工频干扰比较难以去除,用LC或有源滤波来搭吧

网友:
妈妈说过,顶帖的都是好人呀,哈~

网友:
    50hz还是很难用rc的,要用其它方法。

网友(2011-06-13):
    能出来感觉就怪了

网友(2011-08-19):
引用 网友A:
强烈建议这位仁兄看一下filter的设计方面的资料!

    你好,有这方面的资料给我发一份好不,邮箱  yuzhongweiqqq@163.com

网友(2012-11-02):
    filter 工具 ,有安装软件吗?

网友:
    建议用双T  LC做简单点

网友:
    不是很懂!!

网友(2013-03-04):
    使用运放自己搭建一个有源滤波器就可以了,因为20Hz和50Hz很接近,所以你应该需要搭二阶以上。

网友:
    用数字滤波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