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pitchTQFP器件焊接问题

楼主(2008-07-28):
对于TQFP器件,Pitch0.4mmPad=0.25mm,clearance=0.15mm),SMT加工的时候会引起什么问题吗?
      对于0.15mm的clearance无法做出绿油桥,这会导致SMT的难度增大,很容易在回流焊过程中出现连锡短路的问题。若要保证加工出绿油桥,则需要将Clearance设计在0.19mm以上。
      从PCB的制程来讲没有什么改善的空间了。只能是从SMT的角度来摸索一下是倾向于做有绿油桥,小pad(设计0.21mm宽度的pad),还是做没绿油桥,大pad(设计0.25mm宽度的pad)。

网友(2010-05-11):
哥们听说过拉普拉斯定律么?

看看下面的这个图

这个是示意图,这样既可以保证供应商的加工问题,又可以在圆状附近加高焊锡高度,避免虚焊

网友:
对于0.15mm的clearance无法做出绿油桥,这会导致SMT的难度增大,很容易在回流焊过程中出现连锡短路的问题。若要保证加工出绿油桥,则需要将Clearance设计在0.19mm以上。

网友:
0.4mm pitch元件的加工良率 好像與鋼板品質和供應商處理PCB的方式都有關係,之前打過良率都無法提升啊

网友(2011-03-27):
回复 网友A:

我是一个新手,请允许我问一个比较弱弱的问题,什么事0.4mm pitch的器件啊?我在好多资料中都看到了这个词,请教一下大家,谢谢。

网友:
0.4mm pitch 的元件,那pin本身的宽度是不是也很小啊?一般遇到pitch在20mil内的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