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orcad导网表的时候会出现一下错误?

楼主(2008-07-28):
xxxx.DSN will be saved poior to netlisting.

为什么每次都这样啊?已经做过DRC了

网友A:
这不是一个错误吧,是你在导出网络表的时候提前没有保存文件啊,要先保存你的.DSN文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一个错误吧,是你在导出网络表的时候提前没有保存文件啊,要先保存你的.DSN文件啊。

问题是保存好就没反映了

网友:
那可不可以把你的文件发了看看。

网友(2011-11-17):
现在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2013-02-28):
额,我也遇到这个问题,弄了很久还是这样,问题已经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