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_CAPTURE CIS问题

楼主(2008-07-29):
郁闷中的事情,昨天我升级cadence(15.5升级到16.0)遇到这样的问题:
  原来安装的15.5中orcad可以打开,而安装16.0后,ORCAD还是可以打开,用的是15.5的LECENSE,可是后来再次卸载16.0后,再来安装16.0,CADENCE自带的ORCAD却打不开了,提示说我的LICENSE错误!这问题算整我了:我以为是安装的问题,后来安装了三遍,还是不行,的确没有办法了,就重新安装了一下系统,结果还是提示LECENSE问题,呵,我冒汗了,的确搞不定整到我快二点钟了。今天以来想到我们的365,希望朋友们帮我解决一下,诊断是什么问题?小弟谢谢你们!!!

网友:
16.0中的ORCAD还是10.5!

可以按15.5的方法加入授权文件。同时要修改环境变量。
授权文件和15.5一样。

楼主:
楼上的兄弟,我用的是15.5的license,16.0安装的环境变量和以前我安装15.5的环境变量是一样的,可是同一个license:为什么我的16.0不能打开ORCAD而15.5却可以了?

网友:
应该是环境变量不正确!

应该是环境变量设置上的问题。仔细看一下路径是否正确。最好的办法是放在CADENCE目录下,那样子两个都可以共用到它!
无论是在XP还是VISTA底下,都一样好用哟!只是VISTA底下,ALLEGRO似乎有些BUG。比如不能UPDATE SYMBOLS。
别的目前没发现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