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楼主(2008-07-29):
PADS 在LAYOUT 里面怎么改焊盘?

网友:
没法直接改!
可以选择元件,然后“Edit Decal”。

网友:
可以更改,点击焊盘进去后,在焊盘管理器中,将你要更改的焊盘增加进去,然后对参数进行修改就可以了
若有问题,敬请指正

网友A:
最好不要直接改,如果你需要修改焊盘,重新建立一个零件并给出不同的命名,否则后期的项目管理可能是个灾难。应该养成良好的习惯,不能太随意。给新手的忠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不要直接改,如果你需要修改焊盘,重新建立一个零件并给出不同的命名,否则后期的项目管理可能是个灾难。应该养成良好的习惯,不能太随意。给新手的忠告

非常感谢!

网友:
改PCB Decal.
在Tools/Decal Editor中.
打開Library. 找到要改的元件,
在Decal庫中,點選該元件,
點Edit. 過入PCB Decal編輯畫面.
改好保存就好.最好是另存.重命名.
然后在part decal重新加載這個PCB Decal就可以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