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连续工作一段时间出现不识别可能是那些缘故导致的呢?

楼主(2008-07-29):
    不断地播放音乐显示图片

U盘连续工作一段时间出现不识别可能是那些缘故导致的呢?

    新断电重新启动后又可以正常识别

网友:
    是否是软件方面的问题?

楼主:
    目前也不能断定

    不知道从硬件上考虑的话会有哪些方面影响

    一般不正常识别的话 在硬件上会表现在那些方面呢?

这个问题也是在正常工作好几个小时之后可能会出现的不识别

    拔下载插上也不识别

    断电后插上正常

    这是一个客户反映的问题

我现在拿5块板正验证中[目前没复现]

网友:
    你看看是不是因为是不是芯片过热造成控制芯片重启。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断地播放音乐显示图片

    U盘连续工作一段时间出现不识别可能是那些缘故导致的呢?

新断电重新启动后又可以正常识别

不知道你的大概是工作多长时间,要是时间不超过20秒的话,你可以查查你的地是不是共地了!

   我遇到过,我的是只能工作10秒,以后就不工作了,后来找到了地,才解决了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的大概是工作多长时间,要是时间不超过20秒的话,你可以查查你的地是不是共地了!

   我遇到过,我的是只能工作10秒,以后就不工作了,后来找到了地,才解决了问题!

一晚上!或者3-4个小时连续工作

网友B:
    LZ 比我幸运.
    我的采用半年的清华紫光,现在插上一点反应都没有。
    检测了电压和晶振,都无恙。应该是主控挂了
    chipsbank 2091!!!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 比我幸运.
我的采用半年的清华紫光,现在插上一点反应都没有。
检测了电压和晶振,都无恙。应该是主控挂了
chipsbank 2091!!!
    "清华紫光"是垃圾
我以前见过清华紫光的usb出了问题
不停的闪烁 但是不能进行数据传输
    好像也是在复制文件过程中发生的问题
    只有坏了一次下次也一样有问题

网友:
    可能查一下复位电路,还有就是看机子的温度是否过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晚上!或者3-4个小时连续工作

    工作那么长的时间,应该是可以考虑热的问题了,仔细检查下各个IC的管脚吧!看有没有虚焊的!

网友:
    我到是建议你先检查一下Flash,用治具做一下烧机测试.
    如果没问题,再检查和Controler相关电路和开卡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