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连续工作一段时间出现不识别可能是那些缘故导致的呢?

楼主(2008-07-29):
    https://www.eda365.com/thread-8332-1-1.html

    dp dm走线间距6mil 走线宽度15mil
两侧包地15mil

    支持usb2.0

可能是那些缘故导致的呢

    和硬件有关系否

楼主:
    不知道从硬件上考虑的话会有哪些方面影响 一般不正常识别的话 在硬件上会表现在那些方面呢? 这个问题也是在正常工作好几个小时之后可能会出现的不识别 拔下载插上也不识别 断电后插上正常 这是一个客户反映的问题 我现在拿5块板正验证中[目前没复现]

网友A:
    初步感觉,不大可能跟PCB相关,可能跟元器件可靠性及系统稳定性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初步感觉,不大可能跟PCB相关,可能跟元器件可靠性及系统稳定性有关。
    “可能跟元器件可靠性及系统稳定性有关。”如何理解呢?

网友:
    我有一个移动硬盘就有这个问题,COPY大文件,过段时间就不能识别了,重新插上又好了,非常郁闷。

网友:
    断电后清空了缓存就好了?!

    我觉得可能是软件BUG

网友(2008-09-12):
    我有一个U盘,一般压缩文件几乎都是被损坏,估计可能是里面存储芯片的毛病,因为现在U盘技术太成熟了,很少会出现工艺的毛病

网友:
    软件问题的可能性较大 同时保证硬件电路上正确的前提下  和布线没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