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单面板一般用什么材料?

楼主(2008-07-29):
如题:

请问单面板一般用什么材料?谢谢.

网友A:
    其实看是什么行业的,不同的使用环境要求有不同的材料。

网友:
    我们一般用CEM-1啊

网友(2008-12-19):
引用 网友A:
    其实看是什么行业的,不同的使用环境要求有不同的材料。

    正解

网友(2009-03-07):
    根据行业要求所选材质略有不同,一般单面板使用板材有:94HB,94V0,CEM-1,FR-4几种;

    如要做板请联系QQ11372744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