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过孔

楼主(2008-07-29):
有个pcb是用allegro画的  过孔孔径是10mil 现在改成 12mil的
出现很多 drc报错 是不是 每个都要手动改

另外 如果想保持cpu区域的过孔是10mil 其他地方的都是12mil
应该怎么处理

网友:
1.改过孔后出现的错误要改过来,因为这些错误有可能是致命的。
2。在cpu的区域设置一个规则区域,将这个区域的过孔设置为10mil的。

网友:
可以使用每一类形的孔替换成另一类形的
不必一个一个换
但关于区域不同的孔替换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好工具没
但可以分两个Boardfile采用贴图的方式对区域贴孔合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