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增加PADS Layout增加焊盘

楼主(2008-07-29):
各位好:现有一问题比较困惑,在pads中为增加一焊盘,我采取的方法是新建一焊盘DECAL,然后新建一PART TYPE,将该DECAL 添加进去,但还需要做一CAE封装,但我知道在SCH里面不需要出现该焊盘,不知道该如何处理。麻烦告知。
若有高手另有其它好的办法,麻烦告知,不甚感激,谢谢!

网友:
把焊盘做成元件,在ECO模式下增加元件再加网络.

楼主:
但是把它作为原件,就需要建立CAE封装和PCB封装,这句话对否?
如果正确,接着那焊盘是不需要CAE封装的吧
这样我就没有办法建立起这个PPART TYP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