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里元件如何才能镜像过来?

楼主(2008-07-29):
求教ADS里元件如何才能镜像过来?谢了

网友:
没有想到镜像的理由,如果是封装做错了重新做一般就好了。

楼主:
因有些排阻,做上拉或下拉用的,一边都接电源或地,一边分别接到不同的信号线上,到PCB中发现信号脚刚好反过来了,如果能镜像一下线索就顺了,这个方法可能不科学,不过如果自己清楚的话也很方便,所以就想镜像.不知如何操作.

网友:
Original posted by yjcheng at 2008-7-30 10:57
因有些排阻,做上拉或下拉用的,一边都接电源或地,一边分别接到不同的信号线上,到PCB中发现信号脚刚好反过来了,如果能镜像一下线索就顺了,这个方法可能不科学,不过如果自己清楚的话也很方便,所以就想镜像.不知如何操作 ...

使用mirror的方法太过于危险,PADS是使用另外的方法!
首先打开ECO模式,点击Swap pin的图标,

接着先后点击你要交换的引脚,

出现了一个提示,可以不必理会它!

看看是不是已经换了?

这个方法似乎更加科学一点,而且还可以任意两个引脚之间互换,非常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