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入网表出错

楼主(2008-07-29):
我用telesis.dll导入网表,但是提示ERROR: Cannot find device file for 'R2010'.6 n" C# i- x! n$ i. O
可是,这个零件是可以用手工的方式提取的啊  。。高手指点一下啊

网友:
查看是否将R2010这个封装和其他的封装放在一个symbols下了,还有就是你的.psm文件是否和.dra文件放置在同一个文件夹内。

网友:
查一下零件R2010的device file 是否存在你指定的目录下

楼主:
R2010的device file 是  .dra和.psm文件吗,这些都是有的啊!!急,老板要吃人了

楼主:
高手帮忙啊

网友:
    你用CPT处理了没有呀,处理一下再导呀

网友:
    焊盘在不在目录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