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易延时照明灯

楼主(2008-07-29):
本文介绍的这种延时照明灯非常简单,安装也十分方便,将它直接连接于普通开关的两端即可。使用时,打开开关电灯点亮,关灯后由于延时电路的作用使电灯仍亮几秒钟后自动熄灭。本电路安全可靠,适合初学者自制。
电路原理:该延时照明灯的电路如附图所示。延时电路如虚线框内所示。图中K为拉线开关或墙壁开关,当K闭合后,该延时电路不工作,电灯处于正常的发光状态。当K被关断后,该电压一方面经R1向电容C充电,由于在C的充电期间没有电流流过R2,则三极管V一直处于截止状态;另一方面,该电压经R3、R4向可控硅SCR提供触发电压,使可控硅处于导通状态,因此在关灯后电灯亮一段时间。当电容C被充足电后,使三极管V由截止转为导通状态,将可控硅SCR关断,电灯也就熄灭了。

本电路关灯延时期间,延时时间由R1、C的取值来确定,读者也可根据各自需要自行确定。本电路中的可控硅,笔者选用的为单向可控硅,在关灯延时期间电灯的亮度约为开灯时亮度的一半,以适合人们的视觉上的需要,同时又可节能。
电路制作:图中单向可控硅SCR选用MCR100-8,耐压须为600V以上。灯泡的功率不大于100W为宜。二极管VD为1N4007,V为C1815。电阻均为1/8W碳膜电阻。
制作时,用一小块电路板将图中虚线框内各元器件焊装上。最好将本电路装在拉线开关底部凹槽内,用胶水粘牢并将引线接至开关两接线端即可。

网友:
虽然这个灯很常见,看看你这个有没有什么新异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