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erber文件的问题??????高手快来!!!

楼主(2008-07-29):
我做pcb的时候都是把pcb 文件直接发给厂家去做,从来没有自己做过gerber 文件。可是我这次刚刚学会了pads 2007 好不容易画好了块板子,送出去可是厂家说他们那边的版本太低打不开(晕啊!让他们装2007他们竟然不愿意),只好输出gerber 给他们了!
在论坛里看后了解到了如何输出gerber 文件,可是当我在输出的时候却遇到了许多不明白的地方!在这里要向高手们请教一下啊,希望大侠们指点一下啊!

现在CMA中设定好后,我点击 Preview 后在 CAM Preview 窗口中看到的 Pastemask 文件和 Soldermask 文件的内容完全一样,全都是焊盘!(我认为Pastemask应该显示焊盘,Soldermask应该显示除焊盘以外的绿油所覆盖的区域,愚见,错误请指教)!

请高手解释一下啊!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

在输出 Drill Drawing  钻孔文件的时候 会跳出一个选层的对话框!这个选哪一层都一样吗?这个有什么要求??请大侠解释一下!

网友:
paste mask可以不输出,这个制版厂用不到。需要给板厂的层是布线层,solder mask, drill drawing(这个就选drill drawing 这一层,并且输出时勾上outline), NC drill, assembly(如果有拼板和外形尺寸在这一层)。另外打孔文件也要给板厂。制板的时候最好给PCB厂gerber文件,因为板厂最终使用gerber文件做光绘,而输出gerber文件时设置不同输出的文件也不一样,最后做的板可能不是你想要的样子。输出完后用cam350看一遍,并且drc检查一下。有的时候PADS检查不出来一些间距过小的线,所以用cam350检查一遍最保险。

楼主:
谢谢回答!
再问个问题,在点击RUN后产生的.pho 和.rep 等文件要全部发过去吗?

网友:
文件当然出GERBER了

你们公司PCB可以随便发给别人的吗??
出GERBER的教程论坛里都发了好多次了,找找吧!

楼主:
我们这边都是直接发pcb文件给厂家做的!
论坛上的都看过了,所以才有这写不懂的地方!不过现在明白了,给厂家联系了,让他们给解释了一遍!
谢谢各位的热心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