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双击打开是提示内存不能为“read”,大家说说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

楼主(2008-07-29):
RT,我已经重装过,但问题还是依旧(装的是SPB15.2)
第一次使用的是nolic+license
第二次只使用了40k的license

大家帮我看看啊 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多谢~~

网友:
可能是系统的问题,使用的是完全版XP吗?

网友:
    对,是系统的问题,很多人都遇到过,但不影响软件功能,只是有时会退出。

楼主:
    我装的是SP3完全版,然后打上了所有的补丁
我现在每次双击都是那样的 没有打开过allegro 其他的capture什么的倒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
    遇到过,是系统的问题

楼主:
    难道真的要重装系统?
没有其他的解决办法么?这个系统可是没装几天的啊
还有大家用的都是哪个版本的系统?XP SP2然后再打上所有补丁?

网友:
    遇到这个有无解决办法啊,我也在经常画板子的时候突然弹出这个鬼东西,然后软件就关闭了,老是突然袭击我.又没保存 有时就白费几小时的功夫了

楼主:
    我也没有找到解决的办法 困惑中
幸好我要使用的capture没有问题

网友A:
    是电脑配置不够呀,内层太小了

网友:
    我的可以正常用,刚开始运行自动布线没问题,到最后一运行自动布线就弹出这个东西,不知怎么回事,是不是内存小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电脑配置不够呀,内层太小了

    应该不是内存的缘故吧,我的512M
但是在刚打开的时候就出现这样的错误
而且我的电脑上跑EE2007都没有问题的

网友B:
    我的问题找到了,DB Doctor就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问题找到了,DB Doctor就解决了。

请问DB Doctor是什么东东?能详细说下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