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箝位电路工作原理

楼主(2008-07-30):
如下图所示,这个电路是怎样对视频信号进行箝位的,分析了半天没有一个头绪,那个二极管是起什么作用的..

楼主:
怎么没有人来讨论一下呢,是不是天气太热啦

网友A(2008-11-26):
应该是个开关作用吧!当 Clamp voltage 为低时三极管导通。 我是这么认为的,也不知道对不对,希望相互学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个开关作用吧!当 Clamp voltage 为低时三极管导通。 我是这么认为的,也不知道对不对,希望相互学习。

   你说的是反的吧!! 高的话才导通的,低不通的!

   我的理解是它给三极管导通提供一个门限电压(个人感觉有点类似比较器 呵呵)!

网友:
也是这样理解

网友:
二極管無非正向導通、反向截止。所以認爲是提供基機電壓。

网友:
钳位电压是正还是负?正负不一样结果也不一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是反的吧!! 高的话才导通的,低不通的!

   我的理解是它给三极管导通提供一个门限电压(个人感觉有点类似比较器 呵呵)!

如果为高的话,二极管这边根本就没有电流,三极管的B端没有电压,根本就导通不了。

网友:
R1上面,和三极管的集电极接的是电源。当clamp voltage为低电压时,二极管导通三极管基极为低电平,三极管导通电流变小R3分压变小,箝位点电压变小。
箝位电压的取值应该于INPUT信号有关!

网友(2010-12-20):
二极管的钳位作用是指利用二极管正向导通压降相对稳定,且数值较小(有时可近似为零)的特点,来限制电路中某点的电位。

网友:
你所给的图中的二极管主要是钳位作用,原理是正极端电路的电位比CLAMP VOLTAGE高时,二极管会导通将其电位拉下来,即正极端电路被钳位CLAMP VOLTAGE电位或CLAMP VOLTAGE电位以下(忽略管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