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初学者问个问题

楼主(2008-07-30):
如何用AD7.0走差分线、等长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何用AD7.0走差分线、等长线?

差分线 你可以在原理图中把他设置好.也可以在PCB中设置,因为我不能抓图没有办法和你详细说,只能告诉你在打开的PCB栏上的下来菜单里面有,增加差分对的选项!

   至于等长走线,最简单的方法就是 T+R 直接画线在用TAB键设定你的走线线长

楼主:
谢谢楼上大哥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