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画双面板,可怎么都不能加过孔,找了一下没找到原因.设置那里有问题

楼主(2008-07-30):
各位,本人画双面板,可怎么都不能加过孔,找了一下没找到原因.设置那里有问题,但是加跳线是没有问题的,网络颜色设置没有问题,按shift加点左键没有任何反应,麻烦高手告知,不甚感激

网友:
还有一种情况:rule-routing里layer biasing选项( H$ B9 o9 j4 d
如果没有添加要操作的层也不能放VIA

楼主:
谢谢各位,问题已解决,是因为Design Rule/Default/Routing下的Via设置没有弄好所致。

网友:
我是新手,学习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