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标准钻头的大小规格?

楼主(2008-07-30):
请问一下,标准钻头的大小规格是什么范围的?

最小直径是不是0.15的?
那最大直径是多少?

希望知道有朋友回答一下. 知道这个规格,对于设计孔大小有很大的参考意义.

网友:
我知道的最小的钻头0.1mm,最大的钻刀6.5mm

楼主:
我已经问清楚了, 机械钻孔只能到0.2mm, 0.1mm的是激光钻孔.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已经问清楚了, 机械钻孔只能到0.2mm, 0.1mm的是激光钻孔.

    板厂的制作的能力是不同的,你所了解的厂家可能只能到0.2mm。有的厂家就可以做0.1、0.15mm的机械钻孔。0.1mm的机械钻孔与激光钻孔能钻的深度还是有很大的差别的。

网友:
最小的钻头0.1mm,最大的钻刀6.5mm,一般以0.05MM为规格单位递增或递减!
当然,特使的规格除外:如PIN孔钻头:3.175MM

网友:
引用 网友A:
0.1MM的机械?第一次听说
0.1还是要用激光的!
    0.1的钻头一个via还没钻完说不定就断了!

    jia版主做工程的经验已经超过10年了,不需要怀疑。

网友:
引用 网友A:
    0.1MM的机械?第一次听说
    0.1还是要用激光的!
    0.1的钻头一个via还没钻完说不定就断了!

1、0.1的激光要比机械的制作成本要高,所以有些客户从成本的考虑会选用机械钻
    2、0.1的激光钻的深度最大为0.065MM,0.1的机械钻的最大深度可达到0.6MM,而有些设计的本身不可能用大钻刀,各层介质厚度又有要求,所以也要用机械钻
        说得没错0.1的钻头是容易断,但在允许的厚度范围内还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