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内存布线问题?

楼主(2008-07-30):
内存的数据/地址总线, 布得太开,则不容易布通. 布得太密,则又容易相互干扰,造成EMI问题.
请一下高手, 你们对于这种情况是如何处理的?

网友:
SDR SDRAM的布线对于一只串扰的要求不是很高,关键处理好CLK,其他控制信号,地址信号,数据信号组内等长

DDR/DDR II sdram布线对于抑制串扰的要求较高,具体布线规范参见芯片提供商的layout gui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