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ORCAD!

楼主(2008-07-30):
5金币
不知道下面的问题怎么解决?谢谢!
Part NJU7032S is out of date with respect to the design cache.Use Update Cache to synchronize the part in the cache with the library.

网友:
Part NJU7032S is out of date with respect to the design cache.Use Update Cache to synchronize the part in the cache with the library.

   NJU7032S 元件的库文件有问题,请修正此元件所在的库文件,可能是你把这个库的属性改为只读了吧,可以编辑一下这个元件另存再调用,应可以解决,

网友:
如果所示

在工程文件下面有个design cache的文件夹,在里面找到你的名字叫NJU7032S 的这个东西,右键选UPDATE CACHE 就可以了

楼主:
急,ORCAD

我按照上面两位的方法做了,还是不行,出现附件图中的错误。请帮着改错,谢谢!

网友A:
个人意见哈

2楼说的没错你那问题是那么可以解决的我看你这个报错可能是你元件用的问题貌似是没有仿真模型你在PSPICE库里找元件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2楼说的没错你那问题是那么可以解决的我看你这个报错可能是你元件用的问题貌似是没有仿真模型你在PSPICE库里找元件看

对哈,你最早的问题已经解决了,现在这个问题我没遇到过,估计楼上这位兄弟说的对,你查查看

楼主:
使用自己的器件,必须保证*.olb、*.lib两个文件同时存在,而且器件属性中必须包含PSpice Template属性。
我有元件的*.olb、*.lib文件,*.lib就是SPICE的模型文件,但是不知道怎么建立该元件呢?谢谢

网友:
Part NJU7032S is out of date with respect to the design cache.UseUpdate Cache to synchronize the part in the cache with the library.

一般不是很麻烦的事情,就是你修改了库文件,但是你之前曾经在原理图这里使用过这个元件 NJU7032S ,没有同步所以才会有这样的提示。
你试试点击D
esign Cache->,(或者
Design Cache->

Design菜单->Cleanup Cache)。
一般这样,然后再放置元件,就可以解决问题!
但是如果你的原理图里面,还放置有原先未修改的元件,那就只好先点中

Design Cache-> NJU7032S->右键->Update Cache,或者干脆Replace Cache就好了。

楼主:
datao1225,我按照你说的做了,不行。我认为是模型不对。可是我的ORCAD中model import wizard采单项是灰色的,不知道怎么运行,。见附件

网友:
Original posted by duan1234 at 2008-8-9 11:16
datao1225,我按照你说的做了,不行。我认为是模型不对。可是我的ORCAD中model import wizard采单项是灰色的,不知道怎么运行,。见附件

这我就没办法帮得上您了:)

网友:
实在不行的话,把NJU7032S删掉,然后clear cache,再update cache,然后从库中再添加元件NJU7032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