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记“回路”取代“地”的概念,着句话大家怎么理解?

楼主(2008-07-30):
大家谈谈看

网友:
你的说法有问题啊,应该是“回流路径”取代“地”吧

网友:
    是的,这是Bogatin博士的话,意思就是说对于高速信号要重视信号的回流路径问题,而不是把目光仅仅盯在传输线上。

网友:
    佩服,高手就是高手

楼主:
    这里高手很多

网友(2008-11-20):
    同意Allen,类似的话也听SimLab的CTO说过

网友:
    要像设计信号路径一样仔细设计信号的回流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