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Design Entry HDL原理图库如何重复利用?

楼主(2008-07-30):
原理图的建库是在Part Developer里与版图的文件联系起来后,会生成一个文件夹(就是该器件所有东西:chips,entity,part_table等),这样该项目中就可以在原理图里使用了,然后导出到allegro

假如我有另外一个项目需要用到这个器件的原理图库,该怎么做?allegro库我知道,可以直接拷贝到相关路径即可,但是原理图的库,拷贝那个文件夹依然使用不了。

网友:
把所有的库用目录管理好,所有的工程都连到这层库目录上。
最好专门建个工程来维护你的库,新工程建的库及时更新到你管理的目录里。不知道讲明白了没?规范很重要,制定个库的规范吧。

楼主:
明白了。就是没有一个特定的功能可以导出到一起,只能在建工程的时候注意这个库了。
但是:所有的工程都连到这层库目录上,是说我所有的工程都建到这个库目录下吗?这样工程会不会很乱?那岂不是cds.lib就公用一个?
如果不是,那该怎样连?该怎样将新工程建的库及时更新到管理的目录里?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