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置间距的困惑

楼主(2008-07-30):
有一个间距设置问题,如下图所示pad to pad  xx,  那么这种间距设置的意思是什么呢?

楼主:
我指的是设置栏填xx代表的什么含义,欢迎高手继续指点指点哈....

网友:
是指焊盘到焊盘的距离在每个层都不一样,例如你点一下subclass中的任意层,里面就有距离的数字
eg:你设在TOP层为5mil.BOTTOM层为4mil..些时*就出来了,呵呵

网友:
可以在焊盘上打VIA

网友:
显示数字的表示每层的规则都是一样的
显示*号的表示每层的规则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