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spice是什么软件?

楼主(2008-07-30):
Pspice听过,可是XSpice是什么软件, 还是第一回听说?

网友:
还以为是新软件呢

rt   还以为是新软件呢

网友:
XSPICE是通指SPICE类语言和工具,常用的也就是PSPICE,ESPICE,HSPICE这些

网友(2010-01-26):
Xspice模型又是什么呢?

网友:
x是泛指的意思

网友(2010-05-09):
Xspice是对SPICE3版本的扩展,如multisim软件,Protel等软件的仿真器就是使用Xspice版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