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打印问题

楼主(2008-07-30):
想打印PCB图,包括丝印及走线焊盘等,但怎么选都是走线在最上层,打印出来的图丝印层看不完整(因被走线层盖住了),有没有好的办法,因公司要做ISO文件,特请大家解救

楼主:
怎么大家都没碰到过这样的问题吗?有同感的回一下,没有碰到过的回一下,会搞的说一下 :o :o :o :o :o :o :o :o

网友:
没听说过这么打印的!
一般是一张打印走线图,另一张打印丝印图,如此...
打印到一张纸上就是一张平面图,什么走线,什么丝印,都是扯淡!

顺便问一句,这样打印用意何在?

楼主:
公司用于ISO文件备档,还有电子档,是文控中心要求的...因打印出来它们看不清,所以才问下有没有解决,现在我是打印多层图分开打印给文控中心的..正如你所说...一张丝印,一张走线....只是想一张不知可不可以...

网友:
Original posted by xiebill at 2008-8-6 15:40
公司用于ISO文件备档,还有电子档,是文控中心要求的...因打印出来它们看不清,所以才问下有没有解决,现在我是打印多层图分开打印给文控中心的..正如你所说...一张丝印,一张走线....只是想一张不知可不可以...

没有这样做过,但是一下的图片可能帮到你。

我的意思是,设置纸张,放大比例以及偏移量,分别输出走线和丝印,再合并到一起。

网友:
你可以设置出不同层用不同的打印颜色,用电子档更方便!

楼主:
理解啦,多谢各位

网友(2008-09-28):
打印问题?颜色为什么只有几种,想要白色钻孔

打印问题?颜色为什么只有几种,想要白色钻孔

网友:
有的设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