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提问:流程

楼主(2008-07-30):
烦请高手做答:
不是很明白做仿真的流程及其目的
在做原理图的时候就要仿吗???

网友:
原理图仿真是指spice仿真,利用netlist实现晶体管级仿真,需要半导体生产商提供元器件的spice模型,当然如果你能得到元器件的spice model,这个仿真结果是比较准确(hspice目前业界精度最高)且有很大指导意义的。

PCB的pre/post simulation,仅限于元器件互联的仿真,如:驱动端的信号经过走线传输到达接收端是否满足接收端要求。仿真软件重点在于互联建模。

楼主:
我看的资料上说,在PCB布局后可以前仿,看布通率,合理性;在PCB设计完做后仿,看SI,PI
都要做???我觉着后仿比前仿的意义大

网友:
前仿可以指导布局,可以在开始设计阶段就解决SI问题
等到后仿发现问题再改就大动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