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与OrCAD如何交互布局?

楼主(2008-07-30):
    谢谢三楼的建议!

在书上看到orcadallegro可以联机布局,就是先在Allegro中选Place->Manual......
    然后在OrCAD中点选你准备在Allegro中摆放的元件,这时Allegro中就可以出现该元件。
    可是我的怎么就不行呢?
    在OrCAD点选元件后Allegro没反应,谁知道我哪里出问题了呢?

    我的Allegro是15.5,使用中OrCAD和Allegro可以交互点亮的。

网友A:
    在Allergo中选中手动摆放;然后在orcad中选中器件后按Shift+S,再看看Allegro中是否出现器件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Allegro是15.5,使用中二者可以交互点亮,但不能布局,请问是怎么回事?

兄弟,问题如果问得比较清楚,回答的人也会让你满意

网友(2009-03-06):
回复 网友B:

不知道版本不同,会不会方法也不同?

网友:
    放在相同文件夹中就可以了

网友(2011-10-22):
    orcad 设置一下

网友(2011-12-27):
引用 网友A:
在Allergo中选中手动摆放;然后在orcad中选中器件后按Shift+S,再看看Allegro中是否出现器件了!

加 Shift + s 后确实可以,有没有其他更简单的办法呢
    不加不行吗?

网友:
    ORCAD里设置,打开options/preferences...,在Miscellaneous条目下,勾选intertool communication下的Enable Intertool Communication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9楼说的实现不了,不知道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