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一些原理图中1.8v是通过3.3v串二极管,是否可行?

楼主(2008-07-30):
    见一些原理图中1.8v是通过3.3v串二极管,是否可行?

    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只是为了降低成本?

网友A:
引用 楼主:
    见一些原理图中1.8v是通过3.3v串二极管,是否可行?

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只是为了降低成本?

       他要求的不是精确的电压吧!,但是感觉误差也有点太大了吧?!

        3.3-0.7=2.5V   难道是串两个?!  呵呵!

网友:
    要求不高的地方可以用主要要注意二级管的电流和PN结压降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他要求的不是精确的电压吧!,但是感觉误差也有点太大了吧?!

            3.3-0.7=2.5V   难道是串两个?!  呵呵!

    顶这个,貌似一般在3.3转2.5的时候才串一个,呵呵

网友:
    我们经常用3.3转2. 5

    如果主板的2.5功耗不高而且不是长期工作时!
    不过串两个也太那个了吧~

网友:
    为了减成本啊,我做MP3时就这样串2个二极管.
但注意二极管电流和压降就行了
呵呵

网友(2008-09-20):
    省掉了LDO的钱,仅此而已。

网友:
    如果电流不是很大的话,用二极管降压是没问题的,不过注意二极管压降可能存在差异,所需电压的范围要能够满足电路要求才可以使用。

网友:
    还要注意温度对二极管导通压降的影响。
    温度变化大的话,输出电压误差就比较大了

网友:
    还有用电阻串的,见过没?那个更省钱!!!!

网友:
    这个看电路的需求了,要求精确度不高可以这样,成本也低,但二极管的压降不一定是0.7V的哦。

网友(2008-10-21):
    还可以

    用二极管降压,在一定的供电电流范围时比电阻较稳定。

网友(2008-11-25):
    要求不高肯定可以啊

网友:
    我以前也串过

    不过效果不好,电压不稳定。你是两个二极管并联然后再串的吧,这样是由于你的二极管电流太小,用来分流的

网友:
负载电流不能过大是可以的.

网友:
串2个二极管分压
但效果不好,电压不稳定

网友:
硅管是0.7,串两个有点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