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玩硬盘可行否?

楼主(2008-07-31):
鉴于sata ii 同sata电源接口一致,数据接口不一致,但数据接口可以通过转接线实现转换。那么,以下方案是否可行?

仅支持sata的主板,手头的硬盘只有sata ii,直接通过数据转接线将sata ii硬盘数据线转接为sata数据线。
哪位前辈玩过???可行否???

楼主:
已尝试,可行。
两者电源接口完全一致,数据接口物理规范一致,主要表现在传输速率的区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尝试,可行。
两者电源接口完全一致,数据接口物理规范一致,主要表现在传输速率的区别。

好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