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改错

楼主(2008-07-31):
5金币
在DRC检查之后,运行Pspice出现如附件图的提示,然后出现下面的错误。请大家帮我改改错误。

ERROR -- Less than 2 connections at node N125830
ERROR -- Node N92105 is floating
ERROR -- Node N92125 is floating
ERROR -- Node N92213 is floating
ERROR -- Node N105711 is floating
ERROR -- Node N105691 is floating
ERROR -- Node N105715 is floating
ERROR -- Voltage source and/or inductor loop involving V_V1
You may break the loop by adding a series resistance

网友:
接地

是不是那里没有接地哈呵呵

网友:
ERROR -- Less than 2 connections at node N125830PCB论坛网站|PCB layout设计|高速PCB设计|SI|PI|EMC仿真设计
ERROR -- Node N92105 is floatingPCB论坛网站|PCB layout设计|高速PCB设计|SI|PI|EMC仿真设计
ERROR -- Node N92125 is floatingwww.eda365.com
ERROR -- Node N92213 is floating
ERROR -- Node N105711 is floating
ERROR -- Node N105691 is floating
ERROR -- Node N105715 is floatingPCB论坛
ERROR -- Voltage source and/or inductor loop involving V_V1
You may break the loop by adding a series resistance

除了最后一个,前面的那几个错误都不是什么错误,前面几个主要说你的N125830这个网络标号只有一个连接了,另一头没连。
后面几个都说你的那个接点悬空了,多半是你某个IC的脚拉了一根线出来,但是没有连接到任何地方。
最后一个才应该是主要错误,不过这个错误没遇到过,希望高人解释,我理解的是,你的电源出现环路了,检查一下有这个网标的V_V1节点。

网友:
如果你确认你已经完全连接好了线路,那就是模型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