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pasd2007总是Demo版

楼主(2008-07-31):
我的机子上装了allgro15.5,pads2005,pads2007,但是为什么pads2007总是演示版呢,有认真按照相关资料去安装软件,个人觉得还是环境变量里licence设置起冲突,此问题请高手帮忙帮忙解答,谢谢!(备注:第一次全部装上后运行正常,后来重装了下allgro和pads2005就出问题了)

网友:
1)是否破解好了:
2)主板驱动是否都安装好了?

楼主:
软件是一样的,主板驱动ok,因为在另一台电脑软件及所安装的东西一样,另外一台的没有重装过那几个软件,至今运行正常

网友(2008-09-19):
回复 网友A:

环境变量里licence设置起冲突,将licence重新生成,在根目录下新建以个文件,将licence文件copy在根目录下,将其路径在环境变量里更新,应该就可以了,o(∩_∩)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