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如何让原理图页码页数自动增加?

楼主(2008-07-31):
现在刚开始用orcad画原理图,发觉我不管加多少个原理图页,下面的页码显示都是1 of 1 ,每次都要手动去改,增加一个又要全部改一遍,很麻烦
有没有地方可以设置让它自已加?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现在刚开始用ORCAD画原理图,发觉我不管加多少个原理图页,下面的页码显示都是1 of 1 ,每次都要手动去改,增加一个又要全部改一遍,很麻烦
有没有地方可以设置让它自已加?

给元件自动排序的时候有这个功能,前提是你的元件ref都是有编号的,没有R?这类ref存在

网友(2010-11-05):
回复 网友A:

版主能否将详细的步骤说下啊?

网友(2011-07-04):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现在解决啦,和大家分享一下,
1、选中dsn文件,点击Annotate功能按钮
2、在对话框中选中“incremental reference update”和“Annotate as per pm page ordering”
    点击确定,就ok啦!

网友(2012-07-02):
    原来是这样子呀 呵呵 谢谢楼上 楼上上。。。。

网友(2012-08-15):
    学习了,谢谢楼上的。。。。。

网友B(2017-10-27):
    现在刚开始用ORCAD画原理图,发觉我不管加多少个原理图页,下面的页码显示都是1 of 1 ,每次都要手动去改,增加一个又要全部改一遍,很麻烦  有没有地方可以设置让它自已加?--------------------------能否介绍一下是怎么更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元件自动排序的时候有这个功能,前提是你的元件ref都是有编号的,没有R?这类ref存在

    后来是怎么解决不更新问题的?能否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