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件显示问题

楼主(2008-07-31):
如下图所示,零件的线框为0,那么有办法让它显示实际线宽大小吗,还是做零件时本来就是做成这个样的?

网友A:
edit->change
1.在find tab處選擇line
2.在option處選擇line width 并設置你所需的值
ok

网友B:
引用 网友A:
edit->change
1.在find tab處選擇line
2.在option處選擇line width 并設置你所需的值
ok

接着问题来了。如此edit/change只能改line的宽度,但是有些零件的外宽是用rectangle画出来的,不能更改,朋友还有什么高招?

edit/change 可以更改字体大小 线宽 对齐方式等。

网友:
ASSEMBLY层不需更改线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接着问题来了。如此edit/change只能改line的宽度,但是有些零件的外宽是用rectangle画出来的,不能更改,朋友还有什么高招?

edit/change 可以更改字体大小 线宽 对齐方式等。

理解如下﹕
嚴格的說來 ﹕你所說的rec是一個shape,就像你的銅皮一樣。也就是說以REC所見為邊內部的東西﹐也就是邊框不能定義其WIDTH大小。只是如果你的rec放在silk層或outline等一些層的話﹐只有邊框而已﹐但同樣不能變其width.

网友C:
你可以在做做封装的时候就把线宽的值填上,也可不填,在出光绘时,在Undefined line width填上线宽的值.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在做做封装的时候就把线宽的值填上,也可不填,在出光绘时,在Undefined line width填上线宽的值.即可

严重同意楼上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