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震荡电路

楼主(2008-07-31):
    那位DX能给指点下吗& u# i$ [& _1 X  y/ Z
    LC震荡电路产生一正弦信号,不接后级电路(PIC16C711芯片)时波形很好,接上IC后波形有但是里面就像是包含了另外一正弦波(幅度和频率稍微小点的)。谁能给指点下能用什么方法把其中包含的波形给虑除掉吗

网友(2008-10-05):
    加上去耦电容吧

网友(2021-04-14):
    频率低的话   用滤波电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