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打开allegro时的报错

楼主(2008-07-31):
E- *Error* eval: undefined function - axlReportRegister
E- *Error* load: error while loading file - "./rep_bom_ignore.il"
E- E- [allegro]
E- ^
E- SYNTAX ERROR found at line 1 column 2 of file ./allegro.ini
E- *Error* lineread/read: syntax error encountered in input
E- *Error* load: error while loading file - "./allegro.ini"
请问各位这是怎么回事?我修改了.ilinit文件之后就这样。不过只是报错不影响使用。
还弹出product Server的窗口

网友:
E- *Error* load: error while loading file - "./rep_bom_ignore.il"

应该是用SKILL的缘故吧.
有几个SKILL路径设置的有问题.
修改下SKILL路径的那个文件试试吧.

其他的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