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过红外检测的IC吗?

楼主(2008-07-31):
  有人用过红外检测的IC吗(就想我们用的自动出水的水龙头一样,一个发红外端,一个接收红外端红,当有物体遮挡时将发送的红外线折回到接收端)?

   检测距离大概在10-50cm以内!

网友A:
我做过类似的东西,用的是MCU,因为要定时,还有其它功能。你说的这种不用MCU也是可以的。编码和调制都不用,用红外发射和接收管加简单的电路即可,不过这种主动式的问题是易受自然光干扰,而且如果不是对射的话距离也很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做过类似的东西,用的是MCU,因为要定时,还有其它功能。你说的这种不用MCU也是可以的。编码和调制都不用,用红外发射和接收管加简单的电路即可,不过这种主动式的问题是易受自然光干扰,而且如果不是对射的话距离 ...

    我就想做一个简单的,我老家那里现在入室盗窃的比较厉害,想在窗户上做个一报警器!!
     很简单的:
            一个电源,一个放大管,一个蜂鸣器,在加上一个红外对射的器件就o了!
   但是不知道红外对射的器件的型号

网友(2015-07-06):
红外LED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