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选择过孔的问题

楼主(2008-07-31):
我的4层板!   有一个2层到3层的过孔, 顶层和底层都有元件!  请问怎么选择到那个过孔啊?  我每次点机都是选择到元件!

网友:
如果选中的是那个过孔上的元件,你可以按“TAB”来切换选择。如果不方便,或是仍然切换不过去,可以在“SETUP--DISPLAY COLORS”里把元件层屏蔽掉,这样就不会有元件挡住你所要选择的过孔了。
新手意见,请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