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画原理图封装有没有什么标准要求?

楼主(2008-08-01):
我看有的画原理 图封装时是按引脚排列顺序来画的,而有的是引脚功能来划分的,请问哪种方法更好更方便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有的画原理 图封装时是按引脚排列顺序来画的,而有的是引脚功能来划分的,请问哪种方法更好更方便呢?

建议还是按功能来分,尤其是pin数较多而排列不规则的那种,方便后面绘图的工作

网友:
简单的按顺序,复杂的按功能分几个Part来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