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2Dline进行隔离?

楼主(2008-08-01):
请教下各位DX,如何用2Dline进行隔离?是不是直接在要隔离部分画上2Dline就可以了啊!

楼主:
就是有部分电路是模拟电路想和数字电路隔离开来形成单独的部分不至于干扰模拟电路,但是不知道用2Dline怎么进行啊!

网友:
画好2D线后直接放到你所要隔离的层就可以了,但属性要选对。也可用keepout。。。。效果是一样的,建议用keepout.....这样不容易出错

楼主:
直接画上KEEPOUT线匡起来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