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线开关

楼主(2008-08-01):
请教一个问题:总线开关其中一边的A或B全部接电源或地(相当于上下拉);这样连接有什么作用?

网友:
看不到图,是什么型号的芯片

楼主:
sn74系列的,典型的总线开关.

网友:
关键要看看这个芯片的控制端连在哪里。
这种连法有可能是为上电初始化状态使用的,就是初始上电时每根信号的必须状态。
有原理图就容易分析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