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将250层还原到28层

楼主(2008-08-01):
POWERPCB的板层设置里面,右下角有个Max Layers,点击以后最大的层面到250层,要怎样修正到28层呢,没办法还原了!!!!!

因为有些LAYOUT设计中用的就是最大的层面250,画的PCB档案文件里面的封装保存后,在原有的28层设置的PCB档案中就不可以用.

请教高手,要怎么还原?

网友A:
Original posted by saga.xu at 2008-8-1 11:14
POWERPCB的板层设置里面,右下角有个Max Layers,点击以后最大的层面到250层,要怎样修正到28层呢,没办法还原了!!!!!

因为有些LAYOUT设计中用的就是最大的层面250,画的PCB档案文件里面的封装保存后,在原有的28层设置 ...

重新导出asc。

楼主:
按照此方法,再将asc导入时出错,不行呀

网友A:
忘记了,应该导出到V3.5的格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忘记了,应该导出到V3.5的格式

真是利害,搞定了,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新导出asc。
    没错 就这样做
    我以前也遇到过

网友(2009-03-16):
    谢谢啊,好像我们老大还方法,问他的时候

网友:
    厉害,以前也遇到这问题了,就是不知道怎么整

网友:
    顶个,还真是没注意过这个问题,呵呵

网友(2011-05-26):
    牛X啊,又学了一招

网友:
    建议改为3.0的ASC 导出,之后再重新导入。

网友(2014-06-04):
按上面的方法导出3.5以下的版本,再导入PCB里已经不是最大板层了,还是显示103层

网友:
转是转出来了,只是走线全没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