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siwave 3.0安装求助

楼主(2008-08-01):
    问个弱弱的问题,为何我装的siwave 3。0,其菜单决大部份是暗灰色的,不能用啊?是我安装的有问题吗?请问哪位好心人能提供一份稍微详细些安装方法的说明书。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个弱弱的问题,为何我装的SIWAVE 3。0,其菜单决大部份是暗灰色的,不能用啊?是我安装的有问题吗?请问哪位好心人能提供一份稍微详细些安装方法的说明书。

    1、先将siwave.lic放在安装目录下;
    2、安装siwave3.0软件,选择指定license。
    3、将HFSSFIX考到SIwave30目录下并运行。即可。

网友:
    不是安装的问题,灰色菜单表示该操作不能在当前模式下进行而已。